LMV358与TLV2462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3-04):
本人是做智能车的,想往线性ccd上加个运放,不知道LMV358跟TLV2462谁更适合线性CCD的运放,或是哪种芯片更适合线性CCD的运放,求指导,谢谢

网友A:
应该根据具体的电路要求来选择, 比如输入偏置, 失调电压, 带宽, 电源要求等要求分析

网友B:
楼主,要根据你的方案来选择,也就是具体的电路

楼主:
只是放大CCD电压信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