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负压采样信号?

楼主(2014-03-04):
        看到一个电路,都是用负压采样信号:
               单片机的地和蓄电池的地Battery-,是共地的:

                光伏电池电流采样电路,可见,一旦光伏电池给蓄电池充电,单片机采样的是负压:

        用负压采样,到底有什么好处?难道是用来隔离所谓的光伏电池地Solar-和风机地吗?

网友A:
采样电阻一端接地好处在于采样电压可以从0~xx V,便于数据处理.
贴图中的采样电压大部分不是负的,而是0~+ xx 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电阻一端接地好处在于采样电压可以从0~xx V,便于数据处理.
贴图中的采样电压大部分不是负的,而是0~+  ...

我的疑惑是,为什么不采用最后两个电路来采样电流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疑惑是,为什么不采用最后两个电路来采样电流呢?

不为死马,需要采谁的样就怎么画.
不同画法,采样目标不一样.原则是一端接地,便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