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这样连接, 它的功能是什么?

楼主(2014-03-04):
如下图.
LM358和U4组成什么功能的电路? LM358 的U12B作用是什么?谢谢!!!!

楼主:
以上图片才正确:

网友A:
模拟DAC吧

网友B:
在8位DAC芯片天价的那些年代,有一些工程师用此作为低精度廉价8位DAC的方案选择之一。

现在随着8位DAC芯片价格大幅降低到了快接近白菜的地步,估计不会再有人弄这个了吧。

与此对应的还有低精度廉价8位ADC方案。

网友C:
电路不复杂, U4 算是个 DAC 电路的一种简易方式, 没有异议.
U12B 也算是个 电压跟随器.  U12A 误差放大器.
这个电路干吗用的, 让人看了好久.
按照正常计算, 那么不管 DAC 输出多少, U12A 输出都是0. 难道是用来测量运放的失调参数的?
还是 U12B  工作在非线性状态?

楼主:
这个是可调电位器来的.调节U12B组成的缓冲器的输出大小,所以U12A输出不会总是0V的.

这些电阻和U12A是组成加法器吗? 好像加法器不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