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通讯过程中为什么突然发起枚举?

楼主(2014-03-04):
使用USB上层软件与USB模块通讯,通讯过程中经常性的突然中断,截取数据发现,正常通讯的最后一条指令为OUT指令,但是却未收到IN指令,之后PC发起了枚举信号,不知是为什么,求大神解释。截图如下,红色圈内为通讯断掉的地方。

网友A:
枚举肯定是发生了RESET动作,如果是full speed模式,请检查一下是否这时候有控制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枚举肯定是发生了RESET动作,如果是full speed模式,请检查一下是否这时候有控制上拉电阻。 ...

是指上拉电阻可能被关闭有重新打开,触发了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