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大家好,帮忙找一个100V输入5V1.5A输出的电源IC,谢谢

楼主(2014-03-04):
想做一个能驱动制冷片的控制电源。电源要求:100V输入5V1.5A输出,隔离式,体积越小越好。

网友A:
LZ,可以找找模块电源,例如金升阳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可以找找模块电源,例如金升阳之类的

谢谢

网友B:
100直流吗。还是可以考虑模块最给力的。

网友C:
100V,如果你不是专业玩电源的公司,就不要考虑自己做了,买模块吧!

网友D:
楼主,我们有款电源IC LP3772,这款芯片输入是全电压(90-265V)输入的,输出是5V 1.5A,有兴趣的话,联系我,QQ:516299686  刘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直流吗。还是可以考虑模块最给力的。

交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V,如果你不是专业玩电源的公司,就不要考虑自己做了,买模块吧!

不是专业玩,模块大了些,想在元件上找空间,只好自己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RECOM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们有款电源IC LP3772,这款芯片输入是全电压(90-265V)输入的,输出是5V 1.5A,有兴趣的话,联系我 ...

谢谢,先了解了解性能,网上有规格说明的吧。到时联系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们有款电源IC LP3772,这款芯片输入是全电压(90-265V)输入的,输出是5V 1.5A,有兴趣的话,联系我 ...

交流输入的?之前用过的大多是直流的电源模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交流输入的?之前用过的大多是直流的电源模块

是的,交流输入(90-265V),直流输出的(5V)

网友F:
我这里有一款IC,你可以了解了解,如果有兴趣,可以联系

网友G:
贫僧 路过,施主把腿抬开

网友H:
只是少量的话建议买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