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基于DSP的简易频谱分析仪设计

楼主(2014-03-04):
TMS320VC5509A,用这个DSP芯片。
要完成这么一个毕业设计,现在没有什么思路。
求提供一个简单的方案。
告诉我该从哪里入手,该查什么资料。
设计步骤应该是什么。

这里有硬件实验板,剩下的该怎么操作。
基于DSP的简易频谱分析仪设计

网友A:
具体没做过  但是我觉得你要用5509自带的ADC   这肯定是不行的
应该外扩高速ADC

网友B:
网上多找些资料   看看框图
做了这个  能力提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没做过  但是我觉得你要用5509自带的ADC   这肯定是不行的
应该外扩高速ADC ...

自带的速度不行吗?
好像给提供的硬解就那么一个实验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多找些资料   看看框图
做了这个  能力提高很多

大致的框图已经明白了,但是细节不知怎么入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带的速度不行吗?
好像给提供的硬解就那么一个实验班

自带的ADC是低速的   你输入应该是需要高频采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的ADC是低速的   你输入应该是需要高频采集吧

还没仔细研究,估计不需要,就是一个课程设计的需求,不会要求太高速的吧

楼主:
有人给提示一下吗?具体的该怎么入手?从哪里开始做,都需要做什么?

网友C:
搞懂这个先

网友D:
毕业设计用不着哦那么高速度的,AD 的数据直接拿过来做个FFT 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