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2C器件内可否存多个数组

楼主(2014-03-04):
STM32F103想接一个I2C器件AT24C02   EEPROM。现在问题是 :能否定义多个数组,比如char a[16];   struct b [5]; 将这些数组内容存入EEPROM,不会导致存错。更关键的是能否想从哪个数组里读就从哪个读?我看库函数是I2C_ReceiveData(I2Cx); 这怎么能确定从哪读出来了

网友A:
相较于内存,不管是RAM还是Flash,I2C是一个狭窄的数据通道,如何数据的存储都需要串行操作,编译器不支持这种串行操作,你必须自己编写程序组织I2C通道上的存储空间,也就是说可以定义多个数组,但需要你自己写程序管理数组的访问,是否会导致出错,也要看你的程序是否能保证。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我水平有限,纯属应用性,看了看多数例程,都没这么做。我先不折腾了。您能否给我段这么做的例子,尽快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