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和STM32之间的替换

楼主(2014-03-04):
无意间看到了GD32和STM32之间的替换芯片推荐,现分享给大家,并同时请GD厂商求证一下

网友A:
我知道的是PIN脚是兼容的,相关代理商会详细支持具体型号的软件移植。

网友B:
是完全兼容的,我都测试过。

网友C:
Pin是完全兼容的,软件部分,其实主要看你用到什么资源了,一般没有特殊用法的,基本上就是看环境,如果是用的Keil,那么恭喜你,很简单,只需要更改下头文件就好了,如果用的IAR,那么,更加方便,定时方面的可以做到更加精确;不管怎样,硬件是不用更改的;

网友D:
本人用GD32替换STM32,原本正常的CAN通讯不能正常工作,其他没有发现什么

网友E(2014-06-10):
这个问题主要看can的延时,我修改延时后,通讯正常,
我用的是gd32f103c8t6+TJA1050

网友F(2016-02-15):
GD完全替代STM32,管脚定义都一样

网友G:
这个可是经验总结的呢,多练习验证的。

网友H(2024-05-28):
引用 网友D:
本人用GD32替换STM32,原本正常的CAN通讯不能正常工作,其他没有发现什么

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