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tCpuTimer0()

楼主(2014-03-04):
针对dsp28335中定时器0中断的函数中有这样一句话:StartCpuTimer0();请大仙们指导,此函数不用定义和声明吗?因为在例程中没有发现呢。

网友A:
定时器头文件里边已经进行了宏定义#define        StartCpuTimer0()  CpuTimer0Regs.TCR.bit.TSS = 0

网友B:
这个肯定是有的   你可以搜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头文件里边已经进行了宏定义#define        StartCpuTimer0()  CpuTimer0Regs.TCR.bit.TSS = 0 ...

谢谢·~找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是有的   你可以搜索一下

恩恩·~找到啦·~

网友C:
应该是宏定义的

网友C:
对某个寄存器的操作,自己写个一样的

网友D:
这个肯定是有的  不然编译器肯定不会放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