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ATmega16用3线制SPI通信怎么弄

楼主(2014-03-04):
最近在做一个通信的板子,用到了一个无线模块,A7108,控制芯片使用的是ATmega16,那个A7108上使用的是SPI通信,而且只有SS,SCK,SDIO三个接口,应该是3线制的SPI,我想用ATmega16自带的SPI模块和他通讯,那么我的控制芯片上MISO和MOSI怎么接啊,连在一起么,如果有参考程序更是感激不禁,在线等,谢谢诶。。

网友A(2014-05-08):
miso接miso, mosi接mosi

网友B:
MISO和MOSI不能连一起,只有用软件模拟SPI通讯,和51单片机的区别是要设置数据端口方向。

网友C:
MISO和MOSI 相连应该也是可以的.
设置这两个端口开漏输出, 并外部通过电阻上拉.
接下来就看你的软件怎么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