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能否进行多路AD同时转换?

楼主(2014-03-04):
查阅了一下28335只有双采样保持的功能,片内是否只能在同一时刻进行两个通道的AD转换?
而28377开发板,有四个独立的AD模块,但是只有一个AD采样保持器,那么28377能否在片内同一时刻进行多通道的AD转换呢?

网友A:
28335只有双采样保持的功能,一个AD只能在同一时刻转换一个信号, 但双采样保证了两个通道的AD结果是同一时刻的.

网友B:
学习了,只了解2812的

网友C:
c28里面的ADC可以完成串行采集和并行采集两种方式
并行采集也就是同时可以采集到两个AD口的电压值  并放入结果寄存器中
28337你已经开始接触了吗    TI提供的EVM板还是?

网友D:
28337已经开始用啦   速度很快啊

网友E:
找个带多通道的AD芯片配合单片机使用或者干脆找个带多通道AD的单片机它有实现同时采样的工作模式.

楼主:
外扩多通道的AD芯片固然是可以,但是不知道这个时间同步性好不好,对于高速采集系统而言,板子之间的传输的延迟也会有影响吧?我们想要做一个实时采样和实时处理,实时控制的系统。单片机的主频一般都是几十MHz,28335是150MHz,不仅采集速度快,运算速度也比单片机快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外扩多通道的AD芯片固然是可以,但是不知道这个时间同步性好不好,对于高速采集系统而言,板子之间的传输的 ...

选择28335是没错的   如果只是两路同时采集  完全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