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的IO口输出高低电平

楼主(2014-03-04):
请教,我用的是PIC16LF1509,这个MCU的5号引脚可以用软件设置高电平3V,低电平0V,但是为什么同样的14号引脚却无法用软件设置高低电平,最高只能到0.6V,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先仔细看其规格书中IO电气结构再问。

网友B:
作普通IO口时,请注意关闭其它复用外设,将对应的引脚设置为数字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