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画原理图符号问题

楼主(2014-03-04):
请问用protel99se画原理图符号绘制直线后双击直线 属性对话框中怎么没有起始坐标值?
@pa2792

楼主:
而它自带的库里的元件直线又有显示坐标值

楼主:
看来要沉了。。。
@NE5532 恳请江老师前来指导

网友A:
原理图绘制界面下,好像线条是没有用坐标来做属性,画原理图的时候,适当调整栅格和吸附,也没有必要用坐标来定位,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表示没有用坐标画原理图耶。

楼主:
:$我只是好奇问问而已,最近看你的 深入浅出,看到光盘里的原理图是用99画的,眼看这贴要沉了,就把你给请来:lol

网友A:
没关系,有问题尽管提,这里热心人很多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