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无线模块天线问题求助

楼主(2014-03-04):
(无正文)

楼主:
电源为dc-dc模块电压降至8伏 低压差5v稳压芯片为单片机和无线模块供电 另一5v稳压芯片为lm324供电 分了3块地最后一点接的地

网友A:
4432功率已经够大了,还要加放大?你想干嘛啊?看看4432的供电是不是不够,最好单独接出来

网友B:
楼上正解,不要再增加功率了,433的穿透能力也很强,单模块工作已经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