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模块使用问题

楼主(2014-03-04):
本人最近在做3g相关项目,用的是中兴MC2716的3g模块,usb接口,请问如果将加一个usb转串口模块,是不是就可以通过电脑串口发AT指令来控制3g模块了呢?

网友A:
没用过。如果这个模块支持串口的话,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B:
兄弟,你还是不甘心呀,祝好运,哈哈哈

网友C:
首先搞清楚你的3G模块输出是什么电平?3.3V?1.8V?还是RS232电平?USB转串口线,输出是RS232电平,只有这种电平的模块可以直接接口,不然就要加接口芯片,甚至还要电压转换芯片。只要串口的物理连接打通了,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D:
恐怕不行usb转串口需要host或otg  MC2716的USB好像device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还是不甘心呀,祝好运,哈哈哈

是啊,想试试看,可以的话,再分享我的成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恐怕不行usb转串口需要host或otg  MC2716的USB好像device ?

我有个单片机支持usb主机,不知道可以通讯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有个单片机支持usb主机,不知道可以通讯吗

我的意思是直接从单片机通过USB接口发AT指令给模块。

网友B:
兄弟,我给你讲过了,3g你去用AT命令模式花的时间和资金,远大于用linux系统去做,驱动和系统都是现成的,最便宜的linux系统也就不差过30元,当然你觉得一定要按你自己的方案去做,那就祝你成功吧

网友E:
坐等下一楼解释

网友F:
不知道你有没有开发载板,如果有,可以考虑用带USB借口的处理器进行管理

网友G:
直接找厂家技术支持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直接从单片机通过USB接口发AT指令给模块。

单片机直接用串口就可以跟模块通讯了,还要USB干什么?另外AT命令这么简单的东西,几句话就写了,不需要用操作系统来弄驱动,越复杂的东西,出错的可能性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直接用串口就可以跟模块通讯了,还要USB干什么?另外AT命令这么简单的东西,几句话就写了,不需要 ...

但是这个模块只有usb接口,没有串口

网友C:
看手册或者问你的供应商,他们的模块是怎么工作的,还没见过用USB的通讯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手册或者问你的供应商,他们的模块是怎么工作的,还没见过用USB的通讯模块。 ...

它原先是PCI-E mini接口的,但可以通过里面的D+,D-脚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