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地址动态分配,那么wifi远程监控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4-03-04):
请教前辈,IPv4地址动态分配,那么wifi远程监控是如何实现的?

比如,我在单位,用手机上网,希望远程开启一下家里的空调。那手机怎么通过互联网连接到我家的路由器的?

网友A:
目前这个技术还是需要固定IP的或者使用服务器(花生壳)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这个技术还是需要固定IP的或者使用服务器(花生壳)等

谢谢前辈。如果ip动态,一定要服务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这个技术还是需要固定IP的或者使用服务器(花生壳)等

如果用花生壳,是不是要有一台电脑开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花生壳,是不是要有一台电脑开着???

这个是不需要的,花生壳就是服务器,不需要你再加服务器!

网友A:
如果是动态IP,你没办法构建终端之间的通讯!除非使用GP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需要的,花生壳就是服务器,不需要你再加服务器!

花生壳不就是一个软件吗?它有专门的运行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究下灰鸽子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handshake

网友C:
需要路由器开着。现在很多路由器内部集成了动态域名绑定功能。你需要在花生壳或其他类似的服务商那有个账号,填入路由器,路由器只要一直开着并在线。就能通过域名访问到你的路由器。
除此之外,你还需要在wifi路由器里对你的wifi控制器的IP进行静态设置,因为wifi设备每次连接到路由器,IP可能不一样,基于路由器的DHCP服务分发的IP。你需要为此指定一个IP,固定让这个设备使用。
接着你有两种选择进行路由器的访问映射:
一种,就是完全将你的设备暴露,访问路由器的任何端口都会相当于访问你设备的对应端口。
另一种,就是你在路由器设置指定端口映射为访问你设备的指定端口。
好了,打字好累,多找度娘聊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路由器开着。现在很多路由器内部集成了动态域名绑定功能。你需要在花生壳或其他类似的服务商那有个账号 ...

多谢前辈,经你这么一说,了解了好多了。

网友D:
针对动态ip的问题,可以在路由器里面绑定你的mac和你想要设置的ip;至于外面想要访问内网的主机,可以开虚拟服务器或者DMZ主机。

网友C:
开DMZ主机,就是设置内部网的其中一台设备(一个IP)为映射主机,当外部网络访问到路由器的时候,会直接等同于访问到这台设备,任意端口都转发的。
而开启虚拟服务,就是针对某一个服务端口,映射到内部网的某台主机上。比如你开了一个80端口的虚拟服务映射到内部192.168.0.10主机上的80端口,而你路由器又通过花生壳域名aaa.bbb.ccc绑定了,这时候,别人通过aaa.bbb.ccc:80就能访问到路由器的80端口,然后被转送到192.168.0.10机器的80端口。如果只是访问aaa.bbb.ccc则是访问到路由器,而进不来内部网络。路由器有很多安全限制。这样开端口的方式就比较安全一点。如果你是用DMZ方式,那此域名直接就等同于访问你192.168.0.10的主机。

花生壳是动态域名服务系统,可以在内部网的一台电脑上运行花生壳客户端,也可以直接在路由器里使用。它的原理实际上是主动向域名服务器提交现在你的公网IP。所以能自动同步。就算你的IP变了。还是能用一样的域名访问到你的公网IP主机。一般的公网IP主机就是路由器了。

在路由器里,只需要填写花生壳账号,就能自动将你账号下的设置好的域名进行绑定。如果域名服务商出问题了,这个域名有时也会间歇性失灵。免费的服务就是这样了。要求高的,就买它收费的服务。

没忍住,又打了这么多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DMZ主机,就是设置内部网的其中一台设备(一个IP)为映射主机,当外部网络访问到路由器的时候,会直接等 ...

:handshake:victory:多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针对动态ip的问题,可以在路由器里面绑定你的mac和你想要设置的ip;至于外面想要访问内网的主机,可以开虚 ...

多谢前辈。

网友E:
对的。是需要让你家里的路由器的IP地址保持不变。另外,访问你路由器内部的网络是需要虚拟服务器或者DM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的。是需要让你家里的路由器的IP地址保持不变。另外,访问你路由器内部的网络是需要虚拟服务器或者DMZ的 ...

多谢多谢

网友F:
楼上所有的办法都是动态域名,碰上铁通的,或者局域网上网的情况就傻眼了,还是用服务器,进行p2p办法吧,听我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所有的办法都是动态域名,碰上铁通的,或者局域网上网的情况就傻眼了,还是用服务器,进行p2p办法吧, ...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