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再请教STM32执行时间问题

楼主(2014-03-04):
各位大侠,
    近来设计一个项目需要实时性,因此对STM32的指令执行时间比较关心。网上看了些资料,STM32采用三级流水线结构,平均每周期执行1.25条指令,即算下来大致10nS一条指令。
     想比较以下两条指令的执行时间。
      1,采用寄存器操作。GPIOF->CRL=0X0001000;  即将F口所有引脚置相应电位。
      2,使用位带操作 PF(0)=0;PF(1)=0;.............PF(14)=0;PB(2)=0;注意:其中PB2代替了PF的最后一个引脚。
       以上两段指令均实现对16个引脚置位电平。那分别大致消耗多少时钟周期呢?
       个人觉得操作1大致消耗一个时钟周期,而操作二则需要消耗大致16个时钟周期?
        请高手指点!十分感谢啊!

网友A:
访内操作两周期起步 总线延迟各种可能,所以周期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访内操作两周期起步 总线延迟各种可能,所以周期不定。。。。

多谢大侠,
  访问内部寄存器最少两周期?
  那操作一和操作二差别大不?大致水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访问内部寄存器最少两周期?
  那操作一和操作二差别大不?大致水平呢? ...

不是内部寄存器,那些是映射到内存地址上的外设寄存器。。。。任何访内操作都是1+N起步~如果连着N个内存读写指令,那么就是用N+1个周期 (还要看上下文的,如果因为32bit op数对齐的原因,可能也不见得可以pipeline,那么就要更多周期了)
2 都是分开操作每一个bitband地址的话,自然每一条都如上所述的周期,如果你的编译器不知道要映射到bitband,那么每一个操作就是 读-修改-写 5周期 如果映射到了bitband 就是个单纯写操作,那么如果连续那么就是1+N
另外 请读ref manual 你不应该以bitband方式来操作这个寄存器的。。。。。外设本身提供了更好的方式。。。。

网友B:
在线编译下看看对应的汇编程序,那里算起来方便也简单

网友C:
要求高,程序可以放RAM里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求高,程序可以放SDRAM里跑。

要求高,程序应该放在Flash 里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要求高,程序应该放在Flash 里跑!

我说的是速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速度。

我也说的是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说的是速度。

解释下呗。
为啥放内部FLASH里快?

网友A:
捂脸,两个人说的都有问题。。。。。别争了 。。。。。没有分支的话,flash里跑也有可能没有sram快的,取决于是f几,f1没分支的是flash快,f4是sram第一块最快。。。。sdram的那位是在说胡话。。。。

网友D:
回11#:LZ说的是F1,请看标题。

回10#:请看香主以前的分析;这是由系统的总线结构决定的,而不是RAM或Flash本身的速度决定的。

网友E:
貌似第一个时间短

网友F:
干嘛不用PWM控制。 高速CPU,单个指令的执行时间不好确定的。

网友G:
置F口电平的目的是什么?只关心操作的实时性,还是要求F口输出信号的时序精准?设计要求不同,做法也会有差别的……

关心操作的实时性。尽量做到16个口同时输出电平。谢谢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高,程序应该放在Flash 里跑!

多谢大侠,
   我这个代码经过编译应该是烧录到内部FLASH的。。。。大侠指的FLASH是? STM单片机刚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高,程序可以放RAM里跑。

多谢大侠,
   大侠指的RAM是外部RAM?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大侠指的RAM是外部RAM?

内部,还和程序结构,MCU结构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部。

多谢,
  外部RAM的话,CPU要读外部的RAM到内存,然后再输出到管脚。如果是内部FLASH的话,那就是先读内部FLASH到内不能,然后再输出到管脚。这个时序正确吧?
  大侠意思是读RAM时间比读FLASH时间短?
  后面我想改用M4来做,不知道哪个速度更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
  外部RAM的话,CPU要读外部的RAM到内存,然后再输出到管脚。如果是内部FLASH的话,那就是先读内 ...

程序从内部FLASH加载到内部RAM里跑,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从内部FLASH加载到内部RAM里跑,最快

多谢,
   但我要管脚输出电平,从内部FLASH加载到内部RAM---貌似没有实现这个操作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
   但我要管脚输出电平,从内部FLASH加载到内部RAM---貌似没有实现这个操作啊? ...

不好意思。刚才网上查了下资料,并非绝对的。
网上的意思是:代码不优化的前提下,一般内部RAM里运行快,通过优化FALSH运行比RAM里还快。
说的是STM32F1,你看下内部FLASH的读写速度吧。
最好测试一段代码。

补充:内部FLASH里运行比外部RAM里运行程序要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我这个代码经过编译应该是烧录到内部FLASH的。。。。大侠指的FLASH是? STM单片机刚学。。 ...

不必称大侠,大家都是同学。

我说的是内部Flash,程序在内部Flash跑最快!外部Flash比蜗牛还慢。

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程序从内部FLASH加载到内部RAM里跑,最快

你能不能不要再胡扯淡了?f1sram只有 s bus flash有2条bus 到底哪个快取决于代码结构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能不能不要再胡扯淡了?f1sram只有 s bus flash有2条bus 到底哪个快取决于代码结构的 ...

谢谢,昨天网上查了,确实如你所说(21IC有人做过评测,百度也有)。
不过我后面后面回复已更正,也许我表达的不清楚。
如有冒犯,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