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W78E58B晶振问题

楼主(2014-03-04):
手上有一块成品板,单片机是W78E58B,通过T0的方式2产生20-60KHz的方波,晶振为24M。

当前的问题是,由于晶振只有24M,在20-30K低频段还能实现步长1K的调节,但当频率高于30K时分辨率就不够了,定时器值每加1,就要跳过好几K。

看了W78E58B的手册支持40M晶振,请教可以直接替换吗?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A:
可以

建议用硬件PWM产生,或用单周期51

网友B:
可以替换的,试一下,没有问题,不起振的话,调节一下谐振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建议用硬件PWM产生,或用单周期51

感谢回答

没法换硬件,只能用现成的板子,看改改程序能否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替换的,试一下,没有问题,不起振的话,调节一下谐振的电容。

好的,我去买40M的晶振试下,这对于晶振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B:
没有什么要求的,40m的不是很好买,别买便宜货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去买40M的晶振试下,这对于晶振有什么要求吗?

这个芯片内部时钟T0不能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内部时钟T0不能分频?

原来不是做嵌入式的,对这个不太懂,请教怎么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不是做嵌入式的,对这个不太懂,请教怎么分?

例如STC 的 就可以通过设置特殊寄存器使系统时钟是1T,还是12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例如STC 的 就可以通过设置特殊寄存器使系统时钟是1T,还是12T...

STC单片机没有1T/12T选项,但部分单片机在下载是可在ST-CISP中选:6T/12T。例如:
STC89/90系列。

ATMEL的AT89LP5X 有1T/12T选项。

(71)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TC单片机没有1T/12T选项,但部分单片机在下载是可在ST-CISP中选:6T/12T。例如:
STC89/90系列。

有些型号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T0,T1的时钟频率...
例如STC11FXXX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些型号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T0,T1的时钟频率...
例如STC11FXXX等

噢。
您是说定时器上的1T/12T选择。
我是说芯片整个1T/12T指令周期的选择。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