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大家:STM32F103ZET6这款芯片有没有DMA2控制器?

楼主(2014-03-04):
因为使用DMA1中断没问题,但改成DMA2后死活不进中断,后来看到很多资料上说这个芯片只有一个DMA控制器就是DMA1,没有DMA2,不知是不是真的?请问那些STM32F10x系列是2个DMA控制器的,谢谢

网友A:
你的是什么DMA请求,DMA2仅存在于大容量产品和互联型产品

网友B:
根据手册资料, 应该是有的, 不过只有5通道. 再仔细看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