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1V的稳压管有吗?

楼主(2014-03-04):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见过, 如果电流变化不大, 是不是可以直接用二极管的正向, 或者三极管电路来代替了?

网友B:
基本没有,你想要做什么?
可以有很多办法得到1V 以下的电源

楼主:
谢谢二位版主大哥的指点

网友C:
二极管好像没有。
你可以到NXP网上找找看
如果是保护用,可考虑用JFET,JFET的漏电流最小。
有这种**……

网友D:
1V稳压二极管没见过,但楼主不知为什么要那么低电压的。
二端器件,商品的也就是LM385-1.2这样的,1.2V多一些。
实在要二端1V的,可以用LM10自己搭一个,8脚的LM10加上二个电阻,可以得到1V的二端稳压器件。

网友E:
电路里有没有运放?有,可以搭一个稳压电源。那,就是再低的电压也可以有。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