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电源的电路有问题,帮忙看看

楼主(2014-03-04):
这么用为什么第一次导通以后,断电后,继电器就像坏了一样。还是跟上电导通一个状态。
掉电好久继电器才恢复断开状态。这样用一个电源控制另一个电源有问题?
不能这么用吗
我把负载去掉以后,继电器控制的很正常,上电导通,断电断开。
当我不用前端控制,后端电源直接接进板子里,板子也工作正常。

现在问题是前边控制没问题,后边单独工作也没问题。问题就是前端控制后边电源以后,继电器就无故的坏。
上图
求解。。。。

T0A}V2MSPD@UY2)JLZ[{JAN.jpg (147.77 KB )

如图

如图

楼主:
补充,前端也是24V,一个上电延时电路

楼主:
自己弄明白了,弄好了,结贴了

网友A:
支持一下楼主, 才看到就搞定了.
一定颇有收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楼主, 才看到就搞定了.
一定颇有收获吧?

没啥,电容焊大了。瞬间放电把继电器给搞坏了。这个电路本身没问题的。

网友B:
三分天注定
爱拼才会赢

网友C:
真是天才

网友D:
虽然你搞定了,但是这个设计还是不合理,这个DCDC有控制端,直接就可以控制芯片是否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你搞定了,但是这个设计还是不合理,这个DCDC有控制端,直接就可以控制芯片是否工作 ...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用不是那么简单滴:lol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用不是那么简单滴

看不出来有什么复杂的,用两个光耦直接控制DCDC的控制端,继电器干扰,成本都不是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