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通过电脑串口助手接受正常,但是直接连接设备接受不正常

楼主(2014-03-04):
通信装置上的rs232通过电脑串口助手接受正常,或者把232发送设备的串口经过“串口转网口,网口转串口”后接受正常,但是直接连接232发送设备接受不正常。大家给点意见什么原因

网友A:
但是直接连接232发送设备接收不正常。
正常的设备少考虑, 主要方向先检查那个不正常的设备.

网友B:
示波器 看发送 接收 波形

网友C:
楼主你好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能问下你怎么解决的吗 谢谢了

网友D:
你要看一下你接收的串口信号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