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如何把PCB整体镜像?

楼主(2014-03-04):
(无正文)

网友A:
PADS里面,PCB文件是不能整体翻面的。如果你要看某一个层的翻面效果还是可以的,需在CAM中进行。点FILE-->CAM在CAM层中建一个你要翻转的层,然后在option菜单里面勾上Mirror Image,点击OK后,再点preview就可以看到翻转后的样子了。不过颜色没有了,只能是黑白的。如果要彩色,就导出DXF文件,在autocad中进行翻转。

网友A:
1. pcb图里不能有被glued的元件,如果有请先解除glued2. select anything3.  ctrl+A4. 右键flip group

网友B:
如果是阴阳板导到CAD里操作。也可用CAM一次性可以把所有的层都Mirror。只要将示意图给到做板厂,做板厂知道是怎么排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转成AD AlitumDesigner有一个Flip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