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E 9.5W 大角度LED球泡灯发光角度301度结构拆解分析

楼主(2014-03-04):
一、整灯
1、包装:印着暖白、9.5W 就可以代替60W 白炽灯,光通量800lm,可调光。
2、外观:从外观看分左四个部份——A,E26 灯头B,塑料灯座(体)C,铝制散热器D,玻璃罩
3、尺寸:直径60mm 高120mm
注:这里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平时做球泡灯的时候,出于更好的均光都要求玻璃罩子做奶白,不能看到LED 的,但是这款产品我们可以看到,透过玻璃罩子还是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的LED 在里面。对于这个问题,有些客户说:这看起来更像白炽灯。
CREE全角度球泡灯 2014-2-17 11:20:22 上传

二、玻璃罩拆分
首先我们来看看玻璃罩:外观比较异形,不是我们平时常见的外形;磨沙处理。值得注意的是,它外表面还涂上一层硅胶。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是因为UL 有一项安全测试:LED 球泡灯在一定高度向下跌落的时候,玻璃罩子(或塑料罩子)不能破裂做成碎片脱离而露出里面的LED 器件,不能让人手可直接接触里面的LED 器件或焊点线路等。这层硅胶的作用就是当玻璃罩子(或塑料罩子)破裂的时候起保护作用,不让碎片脱离整体,得以保持还是罩子的形态。但是这样做有个缺点,就是容易沾上一些细小的杂物,不耐脏;而且制做工艺也有难度,做得不好会起泡起皱。

三、光源拆分
现在我们来看看光源:使用20 个3535 封装的LED,至于型号不详,多少并多少串的,也没细看出来,但这些不是这次拆解的重点,重点要看看它的安装制造工艺。它使用的是一块硬质的折弯环形的铝基板,和铝制散热器配合使用两个插口固定解决,而且正负两极输入使两个金属弹片压迫配合,十分方便、美观(这点值得学习)。
至于这块“硬质”的折弯环形的铝基板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估计是先把LED 都焊接在一块平面的铝基板上,然后再通过折弯的夹具把它做制这个形状,用手是折弯不出来的。但是这样做也有个缺点,就是断铜皮的机会很高,而且只能折弯一次,不能多次折弯。
CREE LED球泡灯拆解

四、 铝制散热器拆分
看图片可以知道,铝制散热器中间是一个带10 个小平面的圆柱,外露部份是带散热片的圆形状结构。圆柱中间部份空心还带有一个起光源与电源电气连接作用的小零件。整个铝制散热器使用三个卡扣的方式与塑料灯座配合固定,而且这三个卡扣设计的位置比较巧妙,因为当固定玻璃罩要打胶水的时候,顺便把这三个卡扣也一同打上胶水了。

在这里有必要结合上面的光源结构说说这个产品的导热和散热情况:

1、 前面我们知道固定光源只用两个插口,没有用螺丝紧固,这样光源和散热器间很难形成一个紧密配合,中间会出现一些效大的间隙,而且看图片可以知道这些间隙没有用我们平时使用的一些填充物来帮助散热(如导热硅脂、导热片等)。而且用一个空心的圆柱形结构来进行热传导,这样在热传导方面会有很大问题吧?

2、 这么小的散热器真的可以散9.5W 的热吗?整个散热器重量就100g 左右,看图片也可以知道它露出来的散热面积也远远不够散走这么大瓦数的散量。就算用的是散热漆也帮助不大吧。

针对这两个问题,本打算进行温升测试看个究竟,可惜正准备测试的时候不小心用了220V,结果``````抱歉了。不过后来想想,如果CREE 用的LED 芯片可以耐温150 度以上的,那就不存在问题啦,再说,像CREE这样的大公司,他们做出来的产品可能早就超出我们能理解的范围,看来咱水平还得提高啊。

五、 塑料灯座拆分
塑料灯座这部份就不作详细分拆了,因为都是常用电源保护结构,看图片就可以清楚知道,这里要说明一下的就是,它的电源是用非隔离的。

六、 光电参数
从测试报告看,实测的数据和包装上标的参数还是一致的,证明CREE 还是比较靠谱的。 但是这里要说明的是,虽然光束角达到301 度,可是它的配光曲线不是传统白炽灯的配光曲线,而且按照能源之星的要求,它是不符合标准的。

总结一下吧,CREE 这款产品外形独特,结构简单新颖;值得我们记住的地方有很多:

像玻璃涂硅胶、折弯铝基版、圆柱形散热器等,但其实国内很多公司早就有类似结构的产品先于推出,如折弯铝基板可不是CREE 第一个应用的,只是性能和产品质量一直不高,因为产品主要的核心还是在LED 光源的选用(除去电源)。这是一个用高成本推出来的产品,毕竟10 美元一个球泡不是每一家公司都可以有办法进行销售的。所以你想学习或运用它的方案还得看各自的成本承受能力。

还是那句老话:成本决定一切,但点子就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