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100引脚如何处理FSMC_A16-A23?

楼主(2014-03-04):
我现在利用STM3F103VE 100引脚的和VPC3相连,利用FSMC_A16-A23连接VPC3的地址线,FSMC_D0-D7连接VPC3的数据线,请问现在是总线复用模式吗

网友A:
:)
FSMC资料集

FSMC资料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MC资料集

谢谢你,我仔细研究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仔细研究下,

不客气。

网友B:
先下下来

网友C:
复用或不复用都可以,反正地位地址你没有用上;

楼主:
地位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用或不复用都可以,反正地位地址你没有用上;

你说的低位地址?你的意思是我现在的连接按照复用和非复用处理都可以吗?那时序不是不同吗

网友C:
STM32送出的时序确实不同,但是你的外设VPC3感受不到。复用和非复用的时序差异就在前面低位地址锁存那一小段。外设采数据(写)或送数据(读)都不在这一段,所以外设是感觉不到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