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 SWD接口电路

楼主(2014-03-04):
之前一直在FRDM-KL25Z开发板上玩飞思卡尔的芯片,最近打算做PCB板遇到了这个问题。
我的板子不想用OpenSDA调试器,手头也有JLink V8仿真调试器,所以想用SWD接口对芯片调试及烧程序。
请问谁有KL25芯片的SWD接口电路啊?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KLQRUG.pdf手册28页的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KLQRUG.pdf手册28页的图,如下:

谢谢Robin的回复
图下面英文提到SWD_DIO有内部上拉、SWD_CLK有内部下拉,请问为什么还要在SWD_DIO加外部上拉电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Robin的回复
图下面英文提到SWD_DIO有内部上拉、SWD_CLK有内部下拉,请问为什么还要在SWD_DIO加外部 ...

内部拉电阻一般都比较弱(见数据手册),所以也有在外部加4.7K或10K拉电阻的做法。

网友B(2018-02-01):
mark,刚开始玩KL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