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串口插拔一下就好了?

楼主(2014-03-04):
经常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调试板子时,串口死了,没有输出。但是我重新插拔一下usb转串口,就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就好了,请哪位大侠讲下,最好能讲讲串口线的原理,谢谢了。

网友A:
换模块 PL2303 经常有类似问题
另外 波特率低点

网友B:
也有可能和你用的串口调试工具有关系

网友C:
可能是USB转串口的驱动问题

网友D:
可以把你调试工具关了再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