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designer pcb文件转 99se pcb文件

楼主(2014-03-04):
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 Altium designer 的pcb文件怎么转换成protel 99se的pcb文件
我用save as 保存成3.0或4.0 ,99se确打不开 。敢位大神这个怎么破????

网友A:
应该是 4.0 版的文件就能让 99SE 打开. 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 提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4.0 版的文件就能让 99SE 打开. 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 提示什么?

开始转换前会出现下面的图:。换完了,用99se打开,看不见图

网友B:
把铺铜删除 再来 试试

网友B:
不能老用低级的画图工具啊,要升级 别老想着用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老用低级的画图工具啊,要升级 别老想着用99

不是我想用啊,这是客户要求的,没有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铺铜删除 再来 试试

我以前用ad画了一个不是很复杂的四层板,也有铺铜,在完整的工程下save as 4.0,然后打开没问题。这个要转换的有点复杂的八层板pcb,我建了个工程,把它放进去,用同样的方法,就是不行。求详细**

网友C:
上传一下附件 转换试试

网友D(2024-01-05):
我也是AD转99,打开丢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