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4-03-04):
(无正文)

网友A:
贴你的图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你的图来

:funk:这里都能看到版主

网友B:
去除直流成分用软件即可,单电源供电的单极性AD只能接受叠加在直流上的交流。至于“进一步抬高”何意?给出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除直流成分用软件即可,单电源供电的单极性AD只能接受叠加在直流上的交流。至于“进一步抬高”何意?给出 ...

这个问题暂时不予考虑。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你的图来

这个问题暂时不予考虑。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C:
既然被太高了,而你又想降低一点。那你把这波形“抬低”一点行不。。。。

网友D:
可以用运放电路整体上移或者下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