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CORE M4 是否会引发一些信号完整性问题

楼主(2014-03-04):
各位大侠,
    以前用的是M3,主频72MHZ。但现在设计一个系统发现,似乎主频高些好处很多。于是想选用M4。
    问题:
     1,对M3有一些应用,学习M4快不?
     2,M4主频达到了168MHZ,这样在实际应用中对信号完整性有要求了吧?M4信号完整性在设计时一般考虑多不?
     多谢指点!

网友A:
我的经历和楼主差不多,早期用的是M3,近期改用M4。就我的应用来说没感到硬件上有太多区别,除了参考手册之外,完全是按照官方应用笔记AN4228做的,一次成功。

楼主(点评):
大侠有推荐的学习套件么 这两天准备买M4的资料和开发板

网友B:
一样的。
程序反正都用库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
程序反正都用库差不多了

版主大人有没有推荐的学习套件,资料全点的。
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大人有没有推荐的学习套件,资料全点的。
谢谢啊!

:L
电工赚钱不容易,我一般不买。
资料现在网上很多了已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工赚钱不容易,我一般不买。
资料现在网上很多了已经

呵呵,版本自然是牛X之人,自己可以搞定。我水平有限,买点资料提升点学习速度了。

网友A:
我也觉得买开发板没必要。ST提供的资料很全,足够设计时参考了。

网友C:
呵呵,LZ如果会骑26寸的自行车,换一个28寸的应该没有压力,怎么能说亚历山大呢?:lol:lol:lol

楼主(点评):
呵呵,大侠也比较夜猫啊 这么晚还逛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