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Quartus 编译时的warning

楼主(2014-03-04):
想问问大神们,quartus编译时总是出现Warning (10030): Net "flag" at Musicbox.v(37) has no driver or initial value, using a default initial value '0'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警告,怎么解决,跪求帮助

网友A:
flag没有起作用

网友B:
写得很明显了
这个信号没有驱动
也就是一个空变量
如果没有用到呢,可以删除掉
如果有用呢,就说明你代码写得肯定有问题,要查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写得很明显了
这个信号没有驱动
也就是一个空变量

回答的太详细了。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