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经典矩形波发生电路

楼主(2014-03-04):
这是童诗白、华成英模电教程中的矩形波发生电路,我有点搞不清楚下面的问题:
1、图中A肯定是比较作用,A代表的是运放还是电压比较器
2、如果是运放的话,这里引入了负反馈,那这里的A就工作在线性区,那岂不是没了比较功能?
还请知道的指点下

楼主:
难道是自激振荡了

网友A:
1、运放作比较器用。
2、负反馈是频率的函数。高频时反馈量很小,正反馈的作用是主要的。

楼主:
谢3#的兄弟
1、刚刚看了下网上,有用uA741、LF353做这个电路的

2、你说给了点启发。我一直钻牛角尖呢,总是觉得,引了负反馈,就要满足“虚短”,运放两输入单电压相同,所以电容电压不变。
      谢谢启发,还是要再看看,还是有点晕反馈,呵呵:lol

网友B:
这是运放块产生矩形波振荡电路。上电时,运放块通过R3对电容充电,当电容电位高于运放块的+端,运放块输出端翻转低电平,电容经R3放电,当电容电位低于运放块+端,运放块又翻转高电平,又经R3对电容充电,如此反复。R1和R2是调节电容充放电的转折点。如果要使占空比可调,用二极管串电阻并在R3,二极管阴极接电容,改变电阻值就可以调占空。

网友C:
A是运算放大器的意思。这里运算放大器是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运放块产生矩形波振荡电路。上电时,运放块通过R3对电容充电,当电容电位高于运放块的+端,运放块输出 ...

书上的原理我看了下,大致懂,只是分析它时感觉有点困惑:
运放在开环或仅仅引入正反馈时工作在非线性区,仅仅引入负反馈时工作在线性区。二者同时引入时我就觉得不知怎么分析咯

楼主:
书上的原理我看了下,大致懂,只是分析它时感觉有点困惑:
运放在开环或仅仅引入正反馈时工作在非线性区,仅仅引入负反馈时工作在线性区。二者同时引入时我就觉得不知怎么分析咯

网友D:
从电容两端看进去,其伏安特性为S型曲线(先不看稳压管嵌位),即我前段时间说的负阻,即实现负阻变换器功能。而输入输出传递函数为Z型曲线。

中国的模拟电路教科书,太陈腐落后了,所以楼主不要在这些书上浪费时间,把伯克利或斯坦福等大学教材拿来看,才是出路。

网友B:
这些电路确实过时,现在随便的矩形波产生电路都比它们强。有空有兴趣时当游戏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电容两端看进去,其伏安特性为S型曲线(先不看稳压管嵌位),即我前段时间说的负阻,即实现负阻变换器功能 ...

虽然不懂,貌似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方法,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电路确实过时,现在随便的矩形波产生电路都比它们强。有空有兴趣时当游戏玩。 ...

你们现在做方波是用什么做啊
1、555定时器
2、集成运放加延迟(经典)
3、还是专用集成电路啊如ICL8038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们现在做方波是用什么做啊
1、555定时器
2、集成运放加延迟(经典)

只是产生方波么?没那么麻烦。用CD4000或74系列做个振荡器就行了。如果你的电路里有MCU,随便用个多余的定时器也行。
这里是模拟版,这样回答好像跑题了~:lol

网友F:
这个图在网上有一大堆,网上的东西不能相信,多是假的或不完整的,
运放最大的问题是双电源,没有双电源基本上不能做波形输出。
做一个方波三角波 一大堆电路用了 大堆器件。
现在有专用芯片,单电源的,有的价格不非啊。

需专用方波 三角波芯片找我,使用元件及小,如不调整什么,外器件都不用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是产生方波么?没那么麻烦。用CD4000或74系列做个振荡器就行了。如果你的电路里有MCU,随便用个多余的定 ...

3q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图在网上有一大堆,网上的东西不能相信,多是假的或不完整的,
运放最大的问题是双电源,没有双电源基 ...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