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电路的设计有问题吗?需要加保护电路吗?

楼主(2014-03-04):
参见附图:
J4为立体声蓝牙耳机的micro USB充电接口,J3Micro USB型接口的单声道喇叭。

J4pin1+5Vpin5为地,pin2pin3和蓝牙芯片的一个声道连接。
耳机充电时,J4和充电的Micro USB线连接;耳机在使用时,J4J3连接。

蓝牙芯片的音频输出端口(即J4pin2pin3)的信号为 正负1V的模拟差分信号;该音频输出端口绝对最大耐受电压(Absolute Maximum Ratings)为1.75V

问题:
Micro USB充电线和PC机的USB端口连接,对耳机充电时,J4pin2pin3就会和PC机的USB信号端口相连接。
因为PC机USB信号的幅值为3.3V,而蓝牙芯片音频端口的绝对最大耐受电压为1.75V。

请问:
1. 此时会将蓝牙芯片的音频输出端口烧掉吗?

2. 为了防止烧掉音频输出端口,可以通过增加保护电路来预防吗?

3. 保护电路该如何添加?

谢谢!

附图:

网友A:
加ESD保护芯片,USB线上串电阻。
不加不一定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ESD保护芯片,USB线上串电阻。
不加不一定会坏

谢谢版主大哥的指点!

请问:
您说的“USB线上串电阻”,指的是在USB充电线上串,还是在单声道喇叭的线上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大哥的指点!

请问:

USB通讯线上,一般是22欧。

楼主:
谢谢,我再研究下

网友B:
加个电子开关:TS3USB30E (ACTIVE) 具有单使能端的高速 USB 2.0 (480Mbps) 1:2 多路复用器/多路解复用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