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没有方法软件启动捕获定时器,上升沿结束,获取时间

楼主(2014-03-04):
其实是这样的,做一个充放电的电容测量

我现在的方法是,开启一个十分之一 毫秒的定时器,软件启动设置标志位开始计算时间,上升沿除外外部中断清楚标志位,我在想,这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实际上时间误差比较大。。。。有50%甚至更多的错误。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所以问问有没有标题的方法可以实现。。怎么实现

代码我是放在Ucos II下运行的。。。不知道裸机会不会没有问题。。。

网友A:
楼主的定时器标定过么?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定时器标定过么?准不准?

当超过500毫秒没有中断,会自动记录这500毫秒的时间。。。这个时间是没有错的。而且没有多少误差。。看来定时器应该是没有问题。。。。现在也不知道是我。。。这样想来软件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我就想,外部中断的时候,,是不是足够及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超过500毫秒没有中断,会自动记录这500毫秒的时间。。。这个时间是没有错的。而且没有多少误差。。看来 ...

你可以做实验试试

方法没有问题。。。只是硬件和软件有点问题。。。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