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立方中的ULN2803

楼主:
2083最大输出电流是500mA,2803每路输出驱动一层64个LED,且同一层中的LED是并联的,设LED驱动电流20mA,20*64=1.28A,超出2803最大输出电流的1.5倍多。
好像不少光立方都是使用的这个电路,也就是说电路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这么多LED是如何被驱动的呢?我用proteuse仿真了下,好像无法驱动啊!

网友A(2014-03-04):
LED串电阻了吧。
LED电流1mA也比较亮的

网友B:
肯定要限流,2803够了,573最大允许电流50MA,8个400m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串电阻了吧。
LED电流1mA也比较亮的

原理图中并未串电阻

楼主:
红色的灯是3mm红色超亮的LED在串联510欧电阻后接入到5V电压后的亮度,测得LED压降1.967V,电阻压降2.81V,计算得电流5.51mA.
验证得此时3mm红色超亮LED开启电压2v,电流在5.51mA时能够发光,亮度较低

楼主:
串入4.7K电阻后的亮度,二极管压降1.799V,电阻压降3.07V,计算得电流0.653mA

楼主:
将3个510欧电阻并联,得到一个170的电阻,再与LED串联,LED压降2.01V,电阻压降2.64V,电流15.53A时的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串电阻了吧。
LED电流1mA也比较亮的

谢谢!,实验了下确实,只要达到开启电压不超过LED最大电流时且LED就会发光,亮度会随LED的电流增大而增大,20MA左右应该是正常的亮度,和资料的数据相符,今天终于验证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要限流,2803够了,573最大允许电流50MA,8个400mA 。

每路573同一时刻只驱动一个LED,所以输出不是400mA,另外我看74LS373的低电平输出最大只有24mA

网友B:
电阻在led点阵图里,64个。每个573同一时刻驱动8个led,仔细想想。低电平电流没意义,这个电路要求573高电平输出点亮led,所以573ICC最大电流才有意义。说到这要用HC573才行,要不高电平驱动电流太小。最后,这个电路一点都不好,玩玩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在led点阵图里,64个。每个573同一时刻驱动8个led,仔细想想。低电平电流没意义,这个电路要求573高电 ...

LED点阵图我没有,我的LED点阵已经焊好,预备用2803接LED正极,573接负,所以主要看573的低电平输出。
请问下Iol是573芯片的总输出呢还是单路输出,我个人理解应该是单路的输出。

网友B:
uln2803是0C输出,怎么接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uln2803是0C输出,怎么接LED+,,,

加上拉电阻上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上拉电阻上拉

好吧,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当我没说,,,,

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74HC_HCT573.pdf
看了下74HC573的手册,好像选用74HC573接LED+,2803接LED-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