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在淘宝淘到阿南的那款开发板,入手时候迷茫了。。。

楼主(2014-03-04):
如题,收到货时候,看到板子只有一个并口的下载线,笔记本电脑上没有并口。想用JLINKV8烧写程序,设置工程时候没有找到相关的芯片,好像NAND FLASH 的还需要配置。用JLINK存在理论可能,有没有人烧成功过呀??

网友A:
openjtag 秒杀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jtag 秒杀一切

openJTAG好像是调试Linux系统时候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jtag 秒杀一切

我想烧写裸机程序

网友B:
哪一款开发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烧写裸机程序

能写裸机程序的 不过对新手来说 还是 mdk+jlink 方式比较好  openjtag 有点偏难了 阅读 英文手册  配置 openocd 什么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一款开发板?

阿南的AN2410SSB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写裸机程序的 不过对新手来说 还是 mdk+jlink 方式比较好  openjtag 有点偏难了 阅读 英文手册  配置 o ...

往NAND Flash 烧写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
用JFLASHARM.exe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往NAND Flash 烧写该怎么设置呢??

你指的是什么 jlink  还是  openJTA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什么 jlink  还是  openJTAG

JLink啊,用的是Jflash.exe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JLink啊,用的是Jflash.exe软件

这个啊 先制作 jflash文件 然后 用jflash打开 jflash文件 连接 下载 没了
重点是  *.jflash 的制作,其实是 填写初始化序列  就是配置控制寄存器,
像关闭看门狗 关闭内存管理单元什么的 这里 给个例子了 具体的你自己研究研究

Write 32bit 0x53000000 0x00000000 ; pWTCON , 看门狗定时器控制寄存器
Write 32bit 0x4A000008 0xFFFFFFFF ; INTMSK , 中断屏蔽寄存器
Write 32bit 0x48000004 0x00002F50 ; Boot ROM control
等等 和 软件里面初始化 差不多的 弄好这些  就能顺利下载

网友C:
楼主,我近年来没卖过开发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近年来没卖过开发板哦

买的是二手的,从一个网友中淘换过来的。他说只用过并口JTAG的DNW软件烧程序,其他方法没试过,看你的书上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啊 先制作 jflash文件 然后 用jflash打开 jflash文件 连接 下载 没了
重点是  *.jflash 的制作,其 ...

多谢大哥,我研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哥,我研究一下

想玩的顺溜 果断 linux+openOCD+jlink||openJTAT||^^^

楼主:
引用 楼主:
买的是二手的,从一个网友中淘换过来的。他说只用过并口JTAG的DNW软件烧程序,其他方法没试过,看你的书 ...

阿南哥,你为啥不卖开发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