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软件问题

楼主(2014-03-04):
看到PLL头文件中有类似于以下的设置
IDECL void PLL_pwrdwn();
IDECL void PLL_operational();
IDECL void PLL_enable();
IDECL void PLL_bypass();
IDECL void PLL_reset();
IDECL void PLL_deassert();

IDECL Uint32 PLL_clkTest();
然后PLL初始化中直接就调用了,不懂到底代替什么意思。感觉函数都没有写出来,只有一个定义

网友A:
本来就是函数声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函数声明

那我咋知道它具体代表什么意思,如果是bypass不是要设置CLOCKMODE的值吗

网友A:
IDECL Uint32 PLL_clkTest()
这是内联函数声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ECL Uint32 PLL_clkTest()
这是内联函数声明

意思就是我不需要管喽,反正他这样写就肯定代表相应的意思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DSP的烧写问题,我用的是CCS3.3,烧写FLASH,想用flashburn,不知道用哪个版本,还请介绍下,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