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

楼主(2014-03-04):
型号是:stm8s003
各位大侠好!
  如下几个问题需要请教大侠。
1,上电存储器自检(RAM,EEPROM,FLASH),用什么方法能快速检测存储器好坏?
2,用10位A/D采集频率是40~60HZ范围频率,幅值。A/D设置什么状态,采集精度是最高?

网友A:
上电存储器自检, RAM 是可以写再读回检验的.
EEPROM,FLASH 由于写寿命限制, 恐怕不能这样处理, 可以考虑写的时候同时写入校验数据, 通过校验验证来检测数据损坏.

网友B:
STM8S有VDE库(IEC60335 Class B test),里面有对硬件的自检测试流程,你可以去参考。

网友B:
另外STM8S Value line 系列MCU,ST只承认100次的擦写寿命,自举的时候需要考虑寿命。

楼主:
版主,能否把库文件发给我,否则编译通不过了

网友B:
库已经在3楼附件的压缩包中了啊。

原工程的路径定义有问题,你需要去项目配置里面改下包含文件的路径

网友C(2014-07-20):
你们用什么开发平台,开发STM8S003的,我在STVD里找不到STM8S003这个料。

网友D(2015-06-04):
引用 网友C:
你们用什么开发平台,开发STM8S003的,我在STVD里找不到STM8S003这个料。

请问你的stm8s003怎么处理的,我的也找不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stm8s003怎么处理的,我的也找不到

STM8S103F3P

网友D:
我重新装了一遍,又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