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汇编 达人 51汇编转C

楼主(2014-03-04):
        MOV  A,31H
        XRL  A,41H
        JNZ  LOOP   //A=1跳转LOOP
        MOV  A,30H
        XRL  A,40H

LOOP:   JZ   LOOP2  //A=0跳转LOOP2
        MOV  40,30H
        MOV  41,31H
LOOP2:  SETB P1_0
=========================================
        MOV  A,31H
        XRL  A,41H
        JNZ  LOOP  //A=1跳转LOOP
        MOV  A,30H
        XRL  A,40H

        JZ   LOOP2 //A=0跳转LOOP2
LOOP:   MOV  40,30H
        MOV  41,31H
LOOP2:  SETB P1_0

网友A:
如果有跳到LOOP的语句,那坑底不一样的

网友B:
当然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

就只有这么点程序
我 感觉结果是 一样的

楼主:
   第2段用C语言方便实现/第1段就不知道了 。   :(

        MOV  A,31H
        XRL  A,41H
        JNZ  LOOP
        MOV  A,30H
        XRL  A,40H

        JZ   LOOP2
LOOP:   MOV  40,30H
        MOV  41,31H
LOOP2:  SETB P1_0
=======================

sfr   P1     = 0x90;
unsigned char  data Ram30 _at_ 0x30;
unsigned char  data Ram31 _at_ 0x31;
unsigned char  data Ram40 _at_ 0x40;
unsigned char  data Ram41 _at_ 0x41;

void fun()
{
  if((Ram31^Ram41)||(Ram30^Ram40))
  {
   Ram40=Ram30;
   Ram41=Ram31;
  }
  P1=1;
}

楼主:
        MOV  A,31H
        XRL  A,41H
        JNZ  LOOP   //A=1跳转LOOP
        MOV  A,30H
        XRL  A,40H

LOOP:   JZ   LOOP2  //A=0跳转LOOP2
        MOV  40,30H
        MOV  41,31H
LOOP2:  SETB P1_0
====================================
请教这段如何用C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MOV  A,31H
        XRL  A,41H                       ...

if((ram31^ram41)!=0)
{
ram40=ram30;
ram41=ram31;
}

else
{
if((ram30^ram40)!=0)
{
  ram40=ram30;
  ram41=ram31;
}
}

P1|=0x01;

楼主:
            MOV      A,Ram31(0x31)
            XRL      A,Ram41(0x41)
            JZ       C:000B
            SJMP     C:0011
C:0x000B    MOV      A,Ram30(0x30)
            XRL      A,Ram40(0x40)
            JZ       C:0017
C:0x0011    MOV      Ram40(0x40),Ram30(0x30)
            MOV      Ram41(0x41),Ram31(0x31)
C:0x0017    ORL      P1(0x90),#0x01
            RET
================
楼上的 反汇编 /感觉还 是 不一样

网友D:
ACC=Ram31;
ACC=ACC^Ram41;
if(ACC!=0)
{
   goto loop;
}
else
{
   ACC=Ram30;
   ACC=ACC^Ram40;
loop:if(ACC==0)
   {
      goto loop2;
      Ram40=Ram30;
      Ram41=Ram31;
   }
}

loop2: P1_1 =1;

网友E:
MOV  A,31H
XRL  A,41H
JNZ  LOOP   //A=1跳转LOOP ;

这前二句是废话,直接优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