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单片机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4-03-04):
我买了一块圈圈的学习板,用了有些日子了。以前都没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下载出现问题,串口线可以识别,但是很难下载,偶尔能成功,大部分都不成功。
我用QQ截了一些图,大侠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第二个图。

可参考25楼:《STC单片机使用STC-ISP串口烧录失败的原因与解决汇总》:http://www.stcisp.com/q_and_a_stcisp.html

楼主:
第三个图。

楼主:
第三个图会出现卡在那个地方,一直显示正在重新连接。
下面第四个图。

楼主:
第四个图也卡在那里,一直显示正在擦出应用程序区。
第五个图:

网友A:
我也碰到类似的现象---以前好好的,用6个月后,就出现你提到的,到淘宝买个新的STC下载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qq-pf-to=pcqq.c2c

楼主:
我换了几个下载线都没用。

网友B:
换个89C52试一下

网友:
COM口对吗

网友C:
看下COM口对不对,把波特率都调到最低试一下!

网友C:
还有就是要先联接,再上电。

网友D:
要么是通讯问题,要么是硬件问题。

网友E:
降低波特率

网友F:
手机看不清图片,但是看软件的样子,可能是升级一下就好了。
去官网下载一个新版本的软件吧,比老软件要稳定很多,至少不要降低波特率

网友B:
现在新版下载软件都6.65了,V4.88早就过时了...

网友G:
波特率两个都用2400或4800吧,别着急~

楼主:
换了89C52也没用,COM口是对的。谢谢各位!我下载个新版本的试下吧。

网友H:
4.88可以用的,问题应该出在PC的串口上。
STC挑串口转换线,找根好用的不容易。
有条件直接用板载串口试试。台式机可以考用PCI板卡转串口,效果会好些。

网友I:
建议还是买STC提供的转换器,有些转换器上电后就死(试过好几种,只好用他们的,虽然超难看)。

楼主:
我用的是笔记本,USB转串口线。一头接电脑,一头接板子上的串口。
STC提供的转换器哪有卖?

楼主:
新版本的下载软件也不行。。。。。。。。。

网友J:
检查一下各连接处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K:
试试这个软件!

楼主:
不行哎。跟我从官网上下的一样,只有第一次可以下进去,然后就不行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新版本的下载软件也不行。。。。。。。。。

参看:宏晶STC单片机使用STC-ISP串口烧录失败的原因与解决汇总 :http://www.stcisp.com/q_and_a_stcisp.html

(编辑:直接贴图l )

(176)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M:
换一条好点或者短点数据线,STC的下载要断电,如果板子的电容太多,上电瞬间,会把USB芯片拉死掉,所以就不能下载啦!

网友N:
USB转串口问题吧,

网友I:
6楼的那个应该是比较新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O:
排除硬件问题,
1,重装驱动
2,改变串口

网友P:
用最新版本的STC_ISP试试,老版本貌似存在一些问题

网友Q:
换个芯片。 试一试。

网友R:
淘宝一个3块多钱的USB转TTL的模块,PL2303什么的好像,直接接到单片机串口上,就能用;
我赶脚你这个是不是PC端的问题啊,什么软件总动用你的串口,换个端口号试试

网友S(2014-06-02):
用 STC-ISP 4.80 的吧

网友T:
这种问题一般出现在使用了USB转串口线上。建议使用带串口的电脑,会很稳定

网友U:
驱动的问题,我买的tx-1c说是保证正版芯片。其实串口是山寨芯片 没法用最新官方驱动

网友V:
打姚老板手机: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