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路过学习液晶,液晶中字符层和图形点阵层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2014-03-04):
       在进行图形显示时,起初我们采用的是单层显示方法,但由于要求实时显示,必须考虑屏幕的刷新问题。由于此液晶屏属多点阵,刷新满屏需花费很长一段时间,刷新完后还要在屏幕上重新绘制出坐标轴,增加了MCU的操作负担,而且频繁的满屏刷新还会引起屏幕的闪烁现象发生。因此采取的解决方法为:显示时分作两层显示,第一层为文本属性,第二层为图形属性。将不需刷新的坐标轴、汉字显示在文本层,首地址$0000。将实时动态更新的幅频特性曲线显示在图形层,首地址 $1000,并通过两层的逻辑“或”操作进行合成显示,以达到图文并茂的显示效果。这样,在刷新时,文本层上的坐标轴和汉字可以保持不变,所需刷新的仅为图形层上的曲线。实际测试结果表明,分层显示的设计思路是正确的。

网友A:
有想法,我遇到的时候,解决,不进行清屏,直接把下一页显示所有点阵填满,和刷屏效果一样,我通过SPI串转并显示,如果先刷屏在显示,速度有点慢

网友A:
最难受的就是我用的这款12864液晶没有一条指令清屏功能,必须一个点阵一个点阵逐个擦除,没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想法,我遇到的时候,解决,不进行清屏,直接把下一页显示所有点阵填满,和刷屏效果一样,我通过SPI串转 ...

直接把下一页显示所有点阵填满,都填0x00,这和清屏一样的概念吧

网友A:
不一样,不是都填0x00,不显示的填0x00,显示的地方直接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不是都填0x00,不显示的填0x00,显示的地方直接覆盖

建立一个大的数组,包括所有的点,然后都刷一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想法,我遇到的时候,解决,不进行清屏,直接把下一页显示所有点阵填满,和刷屏效果一样,我通过SPI串转 ...

我也是跟你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把下一页显示所有点阵填满,都填0x00,这和清屏一样的概念吧

不一个概念的,截然相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把下一页显示所有点阵填满,都填0x00,这和清屏一样的概念吧

这个应该算变相清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