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msp430问题

楼主(2014-03-05):
    //选择AVcc和AVee作为VR+和VR-,通道0
    ADC12MCTL0 |= SREF_0 + INCH_0 ;

    //用ACLK作为采集的时钟 , 选择软件方式触发转换 ,单通道多次, 脉冲采样方式
    ADC12CTL1 |= ADC12SSEL_1 + ADC12DIV_0 + SHS_0 + CONSEQ_2 + SHP ;
    //启动ADC中断
    ADC12IE = 0x01 ;
    //开启ADC内核 ,使能转化 ,连续模式,启动转换
    ADC12CTL0 |=  ADC12ON  +  ENC + MSC + ADC12SC ;

    _EINT();
有没有谁能说下 为什么不加SHP就不能AD

楼主:
所用单片机是msp430f149

网友A:
请看数据手册,SHP位是管什么功能的,就能知道了。另外找手册上讲ADC部分的例程(要看数据手册里有没有了)

楼主:
SHP是采样保持的方式选择位,但为什么用另一种采样方式 就没办法AD转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SHP是采样保持的方式选择位,但为什么用另一种采样方式 就没办法AD转换

那肯定是没有满足芯片工作的某个需求啊,遇到这种情况,就全篇搜索SHP,找相关信息汇总来看。

网友B:
采样方式有几种的。像什么单通道,多通道,连续。非连续好几种,都是可以设置的。你再仔细看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