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求指导

楼主(2014-03-05):
对单片机来了兴趣,看了一本《51单片机工程师是怎样练成的》——基于C语言+Proteus仿真,觉得还行,逛到这个论坛,发现单片机也不是那么容易搞的,特别是针对稳定性,这个太重要了,求前辈带路,给指指路,该学些什么基础,怎么学好,用好

网友A:
看一百遍书,还不如动一遍手,你想学单片机,可以在网上看郭天祥的“十天学会单片机”,但最主要的还是自己弄块开发板调试程序!

楼主:
谢谢,我觉得开发板太浮浅了,要能做到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电路设计,电路的设计必须精简,能抗干扰、防潮、防水、防漏电、防短暂电压过高、电流过大等,用尽量少的材料做最好的事,不是连根线把灯点亮,驱动下显示屏之类的,单片机应该主要用于控制,稳定第一,我不会描述,也许有误,求高人指点,学习少走弯路

网友B:
蛋蛋机就是拉圾中的战斗机。 这玩是老外发明的,中国人没吃透,跟着学,学的一知半解。
教材一大堆,化而不实,开发板更好笑,只是让你明白你花钱了 你学了,还是没学会的东西。
当你真的能明白蛋蛋机后你发现你去学AVR及DSP了。
为什么呢?因为蛋蛋机就能哄孩子玩,供学生学习入门,而教材全是迷晕阵。

自己找一个最小的单片机,8个脚的开始学,这8个脚的明白了,40个脚的就明白了。
经济实惠。

当然跟着学跑马灯是中国特色材。不实用的东西。输出0还是1 是个简单的事,可让教材能教出50种方式来实现,你都不知谁的的正确,反正都能用。
输出个方波 100个人能写出100种程序,都能达到对岸,连制造芯片的都不知如何,反正在芯片中画出了好多管道,有好几条通路,有好多寄存处,仓库,时钟、监控中断,电子狗、等等,你自己看到写、存、取吧,还有电子身份*。
你只设想在那个P脚上输出0还是1 还是方波什么波的,你就可把PDF中的那些内部东西都用上,转18个弯出来也可以,你学会了?哈哈,没转出来就是没学会。当然高手就是用最小最短的语句完成目标!!
蛋蛋机十年后就是模块化产品。

网友C:
要学跑步要先学走路,使用开发板从基础开始吧。

楼主:
谢谢4楼的,你说的我也知道,我们没有能力制造芯片,只能跟着人家的设计来做东西,更高级的芯片,集成度更高,我们还是跟着学,要是我们也能制造出芯片就好了,当然,先不说芯片制造,连里面的电路是什么样的我们都学不到,何况把肉眼都看不到的东西压缩到一个很小的龟芯片里。有的是想法,要是没有方向,就无法前进了,我想先学点能用的,至于高深的东西,没人领路,靠摸石头过河,这个河太宽了,等到了,说不定都快老死了。

楼主:
开发板只是一个学习的器件,上面的都是给你装好的,谁能指导,开发板上为什么用一个元件,电路图为什么那样设计,合不合理,我想解决这样的问题,不是把开发板上的东西搞转,要知其所以然

网友D:
哈哈,个人觉得还是得先会玩,玩着玩着,就越研究越深了。

网友E:
买开发板就是给你玩的,要深学就得自己学会搭系统了

网友F:
想走路还是先会爬吧。同意8楼。

网友G:
就像上面说的,看万遍书,不如自己动手一次,建议楼主你一看书为辅,还是动手为主。建议你买个开发板,自己调试程序。另外再自己动手做一些电路板子。调试调试电路,这样就能基本会入门的。可以自学430  STM32。fpga之类的,住楼主好运

楼主:
谢谢,我想了解的是电路里为什么要用一个电容,或者电阻电熔混搭之类的电路,如果用大的继电器,里面会有磁力产生,会不会发送电磁感应,干扰电路运行,什么样的电磁感应强度电路能容忍,有没有消除办法等的原理,搞个4个轮就当车,那不算好车,搞个能把信号灯点亮的产品,那不一定是好产品,要高质量,或者以最低代价获得相应的质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了解的是电路里为什么要用一个电容,或者电阻电熔混搭之类的电路,如果用大的继电器,里面会有磁 ...

你还是先去学模电吧。

网友H:
可以自己搭电路自己编程边学边玩

网友I:
按照楼主的意思,你应该先去学习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等学好了再来学单片机。到时候你的疑问就会解除

网友J:
达芬奇最开始学画画的功课是画**蛋。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觉得开发板太浮浅了,要能做到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电路设计,电路的设计必须精简,能抗干扰、防潮、防 ...

照你这么说,感觉你是想学模电?

网友L:
开始的话有学习板就够你弄一阵的了
然后自己开始照着电路做实体的板子,一步一步来才是关键

至于抗干扰之类的计算,那个算出来的不一定就没问题,实际的电路问题只能在实践中一点一点发现,然后一点一点改进。
再者说了,你真的以为学习板很菜吗?周立功,老郭之类的板子都是经过多年修改来的,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的。
沉下来从基础开始一点一点学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