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谁能帮我设计一个关于STM32F103的输入

楼主(2014-03-05):
各位,谁能帮我设计一个关于STM32F103的8路模拟输入,输入电压是0-10V;开关输入8路,光耦隔离;开关输出8路,光耦隔离;开漏输出。非常谢谢

网友A:
功能没有描述清楚,不懂,硬件电路设计还是软件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没有描述清楚,不懂,硬件电路设计还是软件程序?

设计一个硬件电路,需要输入8路德模拟信号,还有8路的开关输入输出,要求用光耦隔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计一个硬件电路,需要输入8路德模拟信号,还有8路的开关输入输出,要求用光耦隔离 ...

经过硬件电路把输入电压放大0.3倍左右,控制好电流,stm32的灌电流最大才20mA,具体电路到模拟技术去找吧

网友B:
虽然功能很简单, 这里不大欢迎伸手党.
找个开发板, 自己简单搭一下, 就可以试验了.
类似的参考代码, 外设库例程可以参考.
试验中遇到问题再来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