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的FIFO求助

楼主(2014-03-05):
请教一个关于数据采集卡的FIFO问题。
我想设计一款DAQ卡,12位,1MSPS,双通道。
需要FIFO作为数据缓冲,请问选择什么样的FIFO比较合适,求各位大神推荐一些型号,能有电路图或者示意图就更完美了~~~
也请老T叔能够赠送一些关于采集卡方面的书籍:lol
谢谢各位~

网友A:
百度上有:FIFO存储缓冲芯片 IDT7203的原理及应用

网友B:
国产的也有。
你看下南京沁恒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上有:FIFO存储缓冲芯片 IDT7203的原理及应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也有。
你看下南京沁恒有没有

请问FIFO和SRAM有什么区别?

网友B:
FIFO存储器 FIFO是英文First In First Out 的缩写,是一种先进先出的数据缓存器,他与普通存储器的区别是没有外部读写地址线,这样使用起来非常简单,但缺点就是只能顺序写入数据,顺序的读出数据,其数据地址由内部读写指针自动加1完成,不能像普通存储器那样可以由地址线决定读取或写入某个指定的地址。  在系统设计中,以增加数据传输率、处理大量数据流、匹配具有不同传输率的系统为目的而广泛使用FIFO存储器,从而提高了系统性能。FIFO存储器是一个先入先出的双口缓冲器,即第一个进入其内的数据第一个被移出,其中一个存储器的输入口,另一个口是存储器的输出口。对于单片FIFO来说,主要有两种结构:触发导向结构和零导向传输结构。触发导向传输结构的FIFO是由寄存器阵列构成的,零导向传输结构的FIFO是由具有读和写地址指针的双口RAM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FO存储器 FIFO是英文First In First Out 的缩写,是一种先进先出的数据缓存器,他与普通存储器的区别是没 ...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