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串口总线获取的值与随意给的常量在LED上显示为什么前者闪,后者不闪?

楼主(2014-03-05):
从温度控制器DS18B20获取的值存在全局变量里,然后在LED上显示获取的值,LED会有明显的闪烁。如果单片机再加上引脚电平信号处理方面的东西会闪的更厉害。而同样的显示程序,若给LED显示的全局变量是个给定的常量存入的,则完全看不到闪烁,这是为什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么?

网友A:
刷新速度不够呗。因为:如果单片机再加上引脚电平信号处理方面的东西会闪的更厉害,所以:你程序的其他地方占用的时间太长,导致那边刷新速度跟不上(体现出来就是闪)。

网友B:
楼上+1,试试加快单片机的主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