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怎么预览Cadence自带的封装

楼主(2014-03-05):
大家好!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用的是Candence 16.5,我在画好的原理图之后,需要要的PCB封装加到元件属性里,但我想先预览下Cadence自带的封装,比如,我有一个电阻,想要用0805封装的,但是我怎么知道Cadence自带的PCB库里,0805的电阻封装叫什么呢!怎么预览它们呢?(我知道需要自己画焊盘,我是说画完封装后怎么看自己的封装库)

网友A:
你的是**版的吗?用起来有没有问题?可以给个下载的连接给我吗?

网友B:
一般我都是自己画  有自带封装库吗?

网友C:
需要在capture里配置数据库 同时只有自己建的才可以预览 导出的库在view里面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在capture里配置数据库 同时只有自己建的才可以预览 导出的库在view里面看不到 ...

也就是说刚开始用的话,所有封装都要自己做,一点点建立封装库才行么,您说的在Capture里建立数据库和预览的这些方法在哪里能找见步骤,找了好多资料没看到这方面介绍,都是直接从建立焊盘开始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版的吗?用起来有没有问题?可以给个下载的连接给我吗?

不好意思,我的不是下载的,是别人拷给我帮我安装的,安装完到是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不是下载的,是别人拷给我帮我安装的,安装完到是可以用 ...

我的都装了几次了,每隔一段时间软件就出问题,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都装了几次了,每隔一段时间软件就出问题,用不了

所以我现在不敢换系统,我用的还是XP,怕换系统就装不上了,圣母玛利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现在不敢换系统,我用的还是XP,怕换系统就装不上了,圣母玛利亚。。。 ...

我用的是win7 64位的,估计是跟win7的兼容性差有关吧

网友D:
我WIN7能裝能用,沒多少問題

网友E(2015-04-26):
楼主会了额么?我现在也是这样的状态,您要有时间QQ1171638763求教!

网友F(2017-03-04):
太恶心了 怎么解决的额????????????

网友G(2019-05-09):
找到方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