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机械式继电器推荐

楼主(2014-03-05):
小型机械式继电器哪几家做的比较好?要求驱动电压直流5V,功耗低,体积小,触点处通载电流最低1A左右,电压最低5V,断电的时候,继电器触点是吸合的,线圈通电的时候,继电器触点才断开,求用过的大侠推荐几家?

网友A:
欧姆龙,松下。手持的6位半里有用磁保持继电器
如果不是磁保持的,用光MOS继电器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松下。手持的6位半里有用磁保持继电器
如果不是磁保持的,用光MOS继电器也不错。 ...

得要磁保持的,一组就可以,断电的时候闭合,通电的时候断开,高度最好在10mm以下?有没有好点的型号推荐下。刚看欧姆龙的高度有点高。

网友B:
断电的时候,继电器触点是吸合的,线圈通电的时候,继电器触点才断开

你用继电器常闭触点就行了
触点的最大电流要求多大?电压最大多少?要求提明白了才好推荐具体型号.
http://www.gangyuan.com/product.php?cate=isnew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继电器常闭触点就行了
触点的最大电流要求多大?电压最大多少?要求提明白了才好推荐具体型号.
http: ...

触点最大电流1A,最大电压5V就够了,常闭型的一组就可以了,驱动电压5V,功耗低点,体积越小越好,高度最好不超过10mm。可靠性要高,符合这样要求的推荐几个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触点最大电流1A,最大电压5V就够了,常闭型的一组就可以了,驱动电压5V,功耗低点,体积越小越好,高度最 ...

4100继电器较常用
http://www.gangyuan.com/pro_detail.php?id=166

HRA

   产品说明

尺寸(mm)长X宽X高 : 10.3X7.3X9.9
特性  :very small size&light dil pitch Terminal surge strength 1500V  FCC68 Available up to 1500V
触点形式:1C
触点材料:AuAg
额定通断电流: 1A 120VAC/24VDC
最大通断电压:30VAC120VDC
最小通断电流:2A
最大通断功率:120VA 30W
最小通断电流及电压:5VDC 1mA
触点接触电电阻(首次):≤50
线圈电压:3-24VCD
线圈功耗:330/450
介质耐压触点间线圈和触点:550V
线圈和触点: 550
绝缘电阻:100
寿命(次)Life :100,000
电寿命:10,000,000
机械寿命
工作环境卫生 温度范围:-25-+70℃
吸合时间:6ms
释放时间:4ms
试水结构:Washable
脚位形式:P.C.B
重量: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