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样一个电容接法,有点不明白。

楼主(2014-03-05):
看到这样的一个电容接法,有点不明白。这样做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网友A:
电容串联或者并联,具体看连在一起的那个脚的极性

网友B:
当无极性电容使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使用。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LO1o01MBDrnfE6Mf**q

最好别这样用。有无极性电解电容可用。

网友C:
2负端接一起,假如是接地,另外2正端分别来自不同地方的滤波电源端,这不很正常吗。。。

网友D:
无极性接法。
在交流场合,可以当大电容使用(其它无极性电容,容值小)。

最好别这样用。有无极性电解电容可用。

网友E:
这种接法,电容容值降低,但耐压升高。用在高压大容值的环境下。

耐压高不了!
耐压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接法,电容容值降低,但耐压升高。用在高压大容值的环境下。

容值会降低吗?

网友F:
这种接法,电容容值降低,电压不变。用在要求漏电小的环境。

网友G:
华为专利。有极性电容变无极性电容

网友H:
还真不知道这是华为专利,呵呵!貌似九几年的时候就有这样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