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个关于压敏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4-03-05):
各位大侠好: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压敏接在220v三相四线电的输入端,每一项和N之间都并了一个压敏电阻,用来防浪涌的,但是当打浪涌的时候,强电和压敏之间的PCB走线被打爆了,肯定是瞬间过电流太大了导致PCB的走线被烧毁,pcb走线是2.54mm,线宽应该没问题的,线与线之间间距是5mm。按照理论来讲当有浪涌进来的时候,压敏动作,导通把电压铅位在标称的电压值附近从而保护后边电路,现在量了一下后边的电路都没有损坏,只是压敏和强电之间的PCB走线烧毁

网友A:
瞬态抑制二极管 速度会快一点!!

网友B:
一般要和PTC电阻配合使用,一个限压,一个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瞬态抑制二极管 速度会快一点!!

一般不都是压敏电阻防浪涌吗,用的氧化锌压敏,响应速度都是ns级的了,应该不是响应速度的问题,之前一直都没有问题,只有这一台有问题,会不会是压敏器件来料的时候就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要和PTC电阻配合使用,一个限压,一个限流

已经接了压敏,后边串的绕线电阻,应该不是设计的问题,很多产品都是这么用的,现在很多台都没事只有这一台有问题,会不会是压敏器件来料时就坏了,

网友C:
反应幅度慢了些。另外布线间距是线宽的3倍最好了。强电的那地方宽点也可以啦。采用上面被人说的换个快点的可以考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应幅度慢了些。另外布线间距是线宽的3倍最好了。强电的那地方宽点也可以啦。采用上面被人说的换个快点的 ...

就是因为残压比较严重所以后边又加了绕线电阻。布线符合3w原则,强电那边的线宽100mil,间距已经到5cm了,之前打了几十台实验一直没有问题,只有这一台有问题,帮忙考虑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是哪里出问题了才会造成压敏前端的PCB布线烧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残压比较严重所以后边又加了绕线电阻。布线符合3w原则,强电那边的线宽100mil,间距已经到5cm了 ...

压敏电阻能承受的功率是有限的。你在某个稳定的环境下测量下,看是不是后面的电流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导致这一台瞬间的功率比其他的大,超过了压敏能承受住的范围所以烧了,或者换个压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敏电阻能承受的功率是有限的。你在某个稳定的环境下测量下,看是不是后面的电流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导致这 ...

后边接的是开关电源,整体机器功耗很小的。是在打浪涌的时候炸的,浪涌就是8/20us的瞬间大能量进入,正常应该是压敏启动,大电流流过压敏把大能量泄放到N相的,但现在为什么强电到压敏之间的PCB导线炸了呢

网友D:
ns级说的是导通时间……没有问题
问题是导通之后从大电流到截止的这段时间(还外加了220V高压)……

还有可能是PCB质量太差了,铜箔不够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边接的是开关电源,整体机器功耗很小的。是在打浪涌的时候炸的,浪涌就是8/20us的瞬间大能量进入,正常 ...

那之间的线换个大的,多涂点锡,另外换个压敏再调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ns级说的是导通时间……没有问题
问题是导通之后从大电流到截止的这段时间(还外加了220V高压)……

强电从A电源板压敏的后端通过导线接到另一个B板子上,还给另一个设备供强电,打浪涌的时候A的强电到压敏之间的线烧了,B板上pcb强电布线也烧了。应该不会两个板子的铜箔都质量不好,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之间的线换个大的,多涂点锡,另外换个压敏再调一下呗

压敏是并联在火线和零线之间的,强电火线从A电源板压敏的后端通过导线接到另一个B板子上,还给另一个设备供强电,打浪涌的时候A的强电到压敏之间的线烧了,B板上pcb强电布线也烧了。压敏的后端强电线pcb板布线也烧了,会是压敏的问题吗。

网友E(2014-10-23):
泰科有一个脚2RPO 的元件 请看附件
2Pro对解决‘不干净’的电源和闪电引起的潜在破坏性浪涌的危害有很好效果。

防雷保护2Pro Devices.pdf